ATX电源如此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2013-04-22):
原先一短接黑绿线,风扇动一下就停,测测12V有18V了,发现一个大电阻虚焊,补焊后短接黑绿线倒是正常启动了
但万能表一测电压

12V空载11.9V,带一个光驱负载变12.7-12.8V
5V空载5.7-5.8V,带一个光驱负载依旧
3.3V空载、,负载都在3.3X V,应该算正常

这样子的5V\12V是否偏高?这电源还能用么?
对了,电源是全汉的

网友:
这个电压正常的。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可以使用 你可以进入系统看看参考电压

网友:
额,我后面不是带负载了么,虽然负载不高,只是个小光驱
而且12V来看,带了负载反而比不带还高呢

网友:
用是能用,但用久了对负载不好吧

网友A:
正常的,还有电源空载10V,带载12~13V的,1V左右的偏差无影响的

网友B:
完全可以用, 全汉是好 电源呢。 是不是楼主  万用表没电 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还有电源空载10V,带载12~13V的,1V左右的偏差无影响的

主要是这电源以前烧过一板子的CPU供电三极管
拆下来看后发现12V偏高为18V,进而发现大电阻虚焊补焊的
怕上了又烧板子,所以先来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用, 全汉是好 电源呢。 是不是楼主  万用表没电 了呢

CPU 供电的好像是   场效应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