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

楼主(2013-04-22):
T430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
喇叭坏???呵呵  试试喇叭接口处有没有电压呢?

网友:
一:看看耳机插孔有没有问题,测一下耳机侦测脚有没有高低电压的变化,没变化就是耳机插孔坏了。。二喇叭坏(这个问题不会拿到迅维上来问吧???三。功放,,因为耳机大部分直接走的声卡芯片,内置喇叭走的是功放

网友:
喇叭接口没有问题,功放的各个电压均正常

网友:
喇叭接口有没有工作电压,换个功放看看

网友:
刚在网上订完功放 没示波器啊  郁闷,等换完功放告诉大家哈

网友:
可能内置音响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