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不稳定的黑屏,能进系统。。。。

楼主(2013-04-22):
有点时候开机就黑了,有时进系统黑,有时玩游戏黑,有时一直都好使,非常不稳定,但都能进系统,就是黑屏。。。。。

网友:
黑屏,能自检吗?测试读内存了吗,黑屏时,拔下内存报警吗?

网友:
是山寨的一体机吧,都是通病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呢?能在确认一下吗?

网友:
组装一体机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 灯管或显卡哦

网友:
有亮度?没信号?还是怎么着?黑屏的问题也挺多的,慢慢查

网友:
显示器问题吧?折了修修看,不要只发这些问题!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
更换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2013-11-05):
更换显卡 试试再说!

网友(2014-12-23):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过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