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p无复位 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3-04-22):
小弟有一快富士康775针脚的主板型号是g31mxp上电不复位跑00,测得CPU无1.2V供电 内存电压0.9V都没有,北桥供电只有0.45V 小弟是新手  求高手赐教 讲解讲解! 这主板是富士康代工方正的主板。

网友:
现在检查到内存旁边有个3极管坏 只要把这个管子换了在上电就闪一下,在闪一下那2秒钟测得桥 CPU 内存各个供电都正常了 但是多点几次就又还原成原来的故障了 我在一看这个管子又坏了 请问哈这是不是还有其他那个地方短路的呀?  会不会是旁边那个八脚APW7120供电芯片坏了呀 !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没?

网友:
检查8脚芯片反馈脚是否有电压?

网友:
测  1  5   7   正常换pwm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内存供电正常了,应该你桥供电也好了

网友:
按时序来乱修只会修坏板

网友:
按照时序先修好内存供电,其他的应该也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没?

这个关电源管理芯片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