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芯片谁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3-04-22):
J7 EG
    G26   淘宝网找不到,华硕I5机器上的

网友:
给个图片看看

网友:
给个机器型号和图片看看

网友:
最好是有主板的图片

网友:
拍张照片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你连个图片都没有    很怀疑你的诚意   你还是不急着用。。。。。

网友:
拍个高清的图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