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师指教P5S02开机15秒掉电

楼主(2013-04-22):
查了USB供电正常,加焊了IO,还是不行。IO型号是W83627,BIOS也BU 刷了,可是没用。我是新手,求大师指教啊

网友:
有可能cpu挂了     注意CPU及系统供电的芯片是否有虑焊

网友A:
是通电15秒断电  还是开机屏显以后15秒断电啊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啊
是不是华硕的机器 开机usb  过流15秒断电啊

网友:
开机掉电的原因多了,楼主需描述清楚一些

网友B:
掉电之后,你再点下开关,有无反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之后,你再点下开关,有无反应呢?

再开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通电15秒断电  还是开机屏显以后15秒断电啊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啊
是不是华硕的机器 开机usb  过流15秒 ...

是华硕的,如果说USB过流的话,5V经472排阻我已经换过了啊

网友:
求大师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通电15秒断电  还是开机屏显以后15秒断电啊 能不能讲的详细点啊
是不是华硕的机器 开机usb  过流15秒 ...

开机屏显15秒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华硕的,如果说USB过流的话,5V经472排阻我已经换过了啊

全都换了吗    应该有3组以上  有漏掉的没换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