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硬盘开机提示SMART错误

楼主(2013-04-22):
笔记本的一块东芝硬盘现在开机提示SMART错误了。但用MHDD查看能找得到。坏区了不算太多吧。。分区的话。也很卡。主板如果不关SMART检测,就死在开机界面上了。这样的硬盘有什么方法能修好么?

网友:
顶啊顶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
简单的办法找个坏道修复工具先修复下坏道 然后硬盘不要资料的情况下 把坏道的地方隔离开  有能力就找它的专业软件试试

网友:
要么把坏道修好,要么把坏道的位置独立分区,隐藏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