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各位高手教我点经验,谢谢

楼主(2013-04-22):
本人已学会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 但是不懂该如何操作,比如说显示器不通电该怎么修,显示器通电不显示,显示器通电开关指示灯要亮不显示,等等。。请给位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不显示
显示器

网友:
电源板坏换电源板,驱动板坏换驱动板,屏坏换屏,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坏,就一个一个的换不试,很简单的

网友:
电源板坏换电源板,驱动板坏换驱动板,屏坏换屏,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个坏,就一个一个的换来试,很简单的

网友:
上面那位楼主扯淡呢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拿到显示器 不通电 先看板上有没有爆电容的 没有的话就去测量电源板上的条件 如果通电不显示 先看看是不是暗屏 还是压根就没有显 如果暗屏直接改个高压就好了 如果不是暗屏 就去看驱动板 其实我也不懂 只是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 不好你别介意 这只是建议

网友:
屏闪 黑屏 暗屏等一般是高压板或灯管问题,先观察是否有电容鼓包 然后代换灯管 再不行就只能跑PWM控制IC电路, 花屏一般为屏线或驱动板电容问题 白屏查驱动板供电是否全了 屏供电是否正常等

网友:
多逛逛论坛吧!论坛对你帮助一定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