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M185B1-L01 板上有个6脚的IC糊

楼主(2013-04-22):
现代z98w 屏M185B1-L01 板上有个6脚的IC糊了,请教各位告诉型号。先谢过了。现在白屏,驱动板已换(淘宝)的主芯片 CMO CM1718A
芯片

网友:
图中6脚小块烧坏,我在chimei M190A1取的,换了安上的。原件已粉碎

网友:
我换上的芯片只标记 DN s

网友:
知道的朋友你帮我一下。大谢!!!

网友:
糊了应该烧掉了把????

网友:
肯定烧了呀,烧糊烧焦了,一摸就没了。所以看不到型号了。图上是我在chimei碎屏上拆的装上的。才向朋友们求助。

网友:
刚好拆到一个这样的屏,上面的印丝是DN,后面还有个小字看不清楚,但肯定不是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