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NF520 A2G+ 复位灯一直闪

楼主(2013-04-22):
映泰NF520 A2G+ 无复位所有电压都正常一开机复位灯闪一下灭了有一直闪时钟灯闪一下就灭了
求助

网友:
换个U看下,不行直接加焊桥。

网友:
时钟不是集成到桥了吗?,检测晶振,复位电压不是3.3V嘛!检测3.3.V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