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法安全接线法?

楼主(2013-04-22):
请问各位大师,测量短路其中的烧机法如何测量
小弟是个新手 请问一下常规板怎么接 怎么试
例如: LA-3571P 这片板
烧机法应该如何接

网友:
是前线短路  怎么没人回应呢?

COMPAL LA-3571P.pdf

网友:
哪短接哪 把短路的地方翘起 供电接供电 地接地就OK了!

网友:
正极放在电感后端,要限电压电流,烧不能太久!

网友:
电流还要限制 不要很大 否则就可能无法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