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V南桥不出SUSB_EC#

楼主(2013-04-22):
板子是华硕F8V触发有SUSC_EC#输出,没有SUSB_EC#,南桥和EC都换过新的,奇怪的是每次RTC放电后可以自动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再触发就没有SUSB_EC#输出。
还有就是正常开机的时候PM_SUSC#和PM_SUSB#都是高电位3.3V   。  关机再开的时候PM_SUSC#和PM_SUSB#都没有电压,不过有SUSC_EC#输出3.3.这个有为什么?按华硕的上电时序要有PM_SUSC#才有SUSC_EC#输出的,可是现在PM_SUSC#都是低电位0V,为什么会有SUSC_EC#输出呢?  想不通  望各位大师解答,小弟先谢谢各位

网友:
有师傅修过吗?欢迎发表意见

网友:
你打一下usb的组织是多少   组织正常那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   组织不对直接换南桥

网友:
可以查一下休眠开关,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1-11-26):
感觉不像是SB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