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有复位不开机

楼主(2013-04-22):
今天接到一台机子,搞了一个下午没好,郁闷,求论坛各路英雄给点思路
机型如题,裸版待机0.01正常,按开关无反应,测开关引脚电压有跳变,再测3v5v电感无电压
心想应该是ec工作不正常,没发出vsus_on,这款机子的ec是it8511te,48脚发出,一测果然没电压。
于是就查ec的工作条件,供电,复位都有3.3v高电平,时钟也量了下有压差,于是想,难道ec坏了,果断换之,
再量依然无电压,抽了根烟想了想难道是bios坏了,于是找了一个样的料板拆下bios换上还是无vsus_on发出,
到了这里心里就有点郁闷了,ec条件都满足为什么就不发出待机电压开启信号呢。想了一会难道是休眠开关,于是找到lid_sw#一测3.3v正常啊,再想到难道ac_in_oc#不正常?接着找到该脚一测,0.06v正常,顺便也测了下旁边的电池接入信号BAT1_IN_OC#也是低电平,这里好像不太对啊??没插电池怎么是低电平?低电平表示有电池接入啊,于是一测充电电感居然有12.6v的电压,不知道华硕的机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心想先不管他,先找到与BAT1_IN_OC#相连的6脚控制管子直接摘下,一量3.3来,再测vsus_on涛声依旧,到了这里实在是没思路了,求论坛各位大侠多多指点一下!1·

网友:
怎么没人啊,高人都在干嘛呢

网友:
都在干嘛啊,来个人啊

网友A:
我来了,给你鼓气,帮你顶下

网友:
楼主有没有量一下晶振的波形或者换一下谐振电容

网友:
有台示波器现在测不准,请问如何更换谐振电容,不是一样子板子上谐振电容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了,给你鼓气,帮你顶下

老兄来点思路啊

网友:
论坛有高人吗??
在的帮忙分析下 啊

网友:
我是新手没换过不知道,我只知道谐振电容不行会导致晶振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