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TH-50PV80C有声音无光线求助

楼主(2013-04-22):
一台松下-TH-50PV80C等离子电视有声音画面无光,SC,SS板上的指示灯都亮,维修资料上说是D板坏,但电路图和电视机上都没见到有D字样的板子。到底D板是哪个部位?是不是等离子屏?望达人指点。谢谢
attach://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E2NDA1fDk2YWVhNDFlOGNkNWNjODVkODE4YjZhMTE5NDUyMTc1fDE3NzcwMjIwOTg%3D&request=yes&_f=.jpg

网友:
会不会是数字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数字板,数字板是A板

查到了 D板就是 逻辑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到了 D板就是 逻辑板

可靠不?照电路上来看逻辑板就是A板,A板上各路电压均正常,若是换的话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网友:
你去淘宝找一下,就明白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靠不?照电路上来看逻辑板就是A板,A板上各路电压均正常,若是换的话可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逻辑板是在屏里面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是在屏里面的哦

噢,终于明白了,多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