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内置电源板

楼主(2013-04-22):
一块液晶内置电源板,输出电压为12V  \5V
故障现象:输出电压12V,有电压变动,从3.6V、6.8V、10.6V跳来跳去
               输出电压5V,有电压变动,从3.3V、4.5V电压跳来跳去
更换了后级电容以及大电容故障依然一样,请问是那里出问题呢!!!

网友:
TL431或是光藕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了TL431和光耦还是老样,刚开始有输出过会没了,就是零点几,很小,接着0.测来测去开关管烧了,换开关管,型号不一样,网上查是可以代换的,就是没输出,最后放弃,

网友:
如果有电源管理IC那就换个试试,没有IC的把小电解换了试试。

网友:
最近有修到两片这种板子,查PMW芯片周边的小元件吧,其中有一个100K电阻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坏了。不然就是主电源部分的50V几微法那个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电源管理IC如是3842那就小电解换了试试。

网友:
这个有可能,换个小电容试试,不行再换哪芯片。。。。。。。

网友:
有碰到过换了431等都没好,最后换了开关管就好了

网友:
从现象上看,电源能启动,但启动力不足,可以考虑驱动IC的供电问题,不然就是IC本身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