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N80V放电影掉电

楼主(2013-04-22):
机型华硕N80V笔记本,开杨进系统都可以,一放电影就掉电,不放就没事,

网友:
显卡工作量大,要么是你散热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显卡有问题,华硕的本子还有什么好说的,

网友:
检查下散热   系统装过了   先排除软件  还有可能是供电部稳定 引起的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CPU问题呢,上次我有个台式机的主板,放视频就死机

网友:
已经修好了,是一个ADC的供电IC不好了,

网友:
就是这个IC

网友:
我想问下什么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