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13-04-22):
大哥们帮我看看这图纸哪个是休眠信号?

网友:
EC_SWI# 还有这个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这几个都是控制休眠的,PM_SLP_S3和PM_SLP_S4,还有PM_SLP_S5,但是你的图上没看到PM_SLP_S5

网友:
打开图纸搜LID,一般就是休眠信号啊

网友:
你说的是盒盖开关还是ACPI休眠

网友:
  你圈的那个LID_CLOSE#应该就是了

网友:
休眠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