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会白屏

楼主(2013-04-22):
今天接了个长城显示器,问题是亮一会白屏,开机后用万用表测量屏幕主供电5V,发现5V开始慢慢的被拉低(此时显示一切正常),拉低至4.2V哗!就白屏了,5V又回复正常,但是白屏,估计是被保护了,怀疑5V带载能力不足,用安培档测试其有1.74A,说明问题在于屏幕,于是在驱动板找了个5V飞上去,开机发现直接就白屏。       这个屏幕的主供电5V经过一个二极管后变成13V,再由4个陶瓷电容滤波一下,然后提供给液晶的各个区域,那4个电容我都换了,但是无果。。。现在的问题是究竟谁把5V供电拉低成4.2V的?   你们修过类似显示器吗?有什么通病求指教一下,多谢了!

网友:
长城显示器,如果是外接电源的那种,建议你把电源接口的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