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L-IQ45主板CPU风扇狂转的小小经验

楼主(2013-04-22):
今天弄了一个联想扬天T6900V 主板L-IQ45(MTQ45MK-LE),老是开机风扇狂转,搞了半天,还是因为BIOS,真是太笨了,没有想到,这个板插上电会自动上电,然后停止,原来以为是主板的问题,就二话没说开始搞板了。先找了半天图纸,然后又在论坛里看过类似的维修经验,知道了自动上电属于正常现象,于是开始从图纸上分析CPU风扇的电路如下:

网友:
我还把15K的电阻拆下来,因为在线测时,是9.几K还以是它坏了,取下来一测15。08K正常!04的电阻小黑啊,搞近半小时才搞上去。最后没办法测量的都正常,还是去调BIOS,清CMOS。后来不知道关了里面哪一项保存,重启没事了!运气啊!害的我搞了半天,希望能给大家做个例。

网友:
说实话BIOS界面都是英文的,真是难为我们这些英语没学好的人了。进口货用英文也就算了,国产的居然也是英文的,哎!无语啊

网友:
麻烦LZ 发个图纸上来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