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网卡问题

楼主(2013-04-22):
         今天接收客户一块梅捷780E-GR 主板。客户说上不了网。开机进系统。可以认到网卡。插上网线。无反应。以为是系统坏了。后来装过系统,还是一样。后来想回不会是Bios关闭网卡了。进bios找半天都没找到网卡。以为是BIOS坏了 刷了下。还是检测不到。头疼了。准备加外置8139网卡。进系统可以找到,插上网线。无反应。怎么这样呢。还是弄个USB网卡吧。也还是没用。回过头 先思考下思路。是不是网卡芯片坏了。如果网卡芯片坏了。不可能插外置的都不行啊。接着把RTL8111C网卡下了,以为手头无这网卡型号,比较少。在通电开机。插上外置网卡,还是无反应。这真头晕死了。我想了下,看看IO 发现IO的3.3V引脚接到网卡的网卡芯片,我想会不会是IO出问题导致不认网卡呢。看下IO 被梅捷图纸给遮住。挂下图。是IO-8716-F的IO 常见的,我就抱着一丝希望先在其他主板上换了个IO ,通电进系统。插上网线。。。哦也。奇迹出现了。真的好开心啊。因为手上无图纸。所以这个主板花我一下午时间,我是初级维修。刚学理论知识。没视频拍图。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多多关照,。写的不好,别介意。

网友:
也有这种事发生,

网友:
怪问题 IO还影响网卡

网友:
奇怪的是USB网卡不能用?

网友:
     这个不难解释 修好了不难解释啊。因为I0输入输出,输出给网卡 这个IO输出南桥的,所以当然所以网卡插上屋反应啊,  写的好帮我加点分,

网友:
还真是第一次听过呀!

网友:
当新闻听吧

网友:
哦,买嘎的,天下还有这种事,io还会影响网卡。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3-09-24):
雷击的主板也会网卡和I/O一起坏的,不奇怪的!

网友(2014-04-01):
我上次也碰到这种情况,梅捷主板不能上网,插上网线,一直没有连接,打开设备管理器,有一个感叹号,重装系统也一样。由于没有图纸就只能作罢。后来插上个USB网卡就可以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