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obook4410s无法点亮修复 bios下载

楼主(2013-04-22):
今天,客户送修HP probook4410s一台 ,无法点亮,首先上电,观察电流 0.8-0.9A跳变,之后断电,反复几次,初步判断内存不过,马上清洁内存,情况依然,更换内存照样。
没法,老实拆机,用示波器测无信号跳变,于是怀疑北桥,做了bug后,故障依然。
于是,想起bios也有可能引起无法读取内存,于是,费力找到其bios程序,刷机过后,上电ok   ,bios各项正常,进系统测试ok   ,解决 ; 就是注意这款极致螺栓底座一拆就坏,害的费力补好
总结:维修时也要注意软件问题不要一味修硬件

网友:
HP probook4410s   一个芯片啊  前面3个PTN    后3个是AH2   谁知道啊  谢谢

网友:
是集显还是独立显卡呀

网友(2019-12-09):
是GL40芯片组还是GM45芯片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