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不能充电的通病。

楼主(2013-04-22):
出现该故障是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不能对电池进行充电,用适配器开机时画面出席那不能识别适配器的提示画面,故障原因通常为MINI -PCI 插槽下方的D108损坏所致,直接更换该双
二极管
即可解决问题。有时候还有USIO1 D108 L77 都损坏所致。
通病

网友:
哈哈,不错了,记下来,还没有遇到呢

网友:
貌似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问题以前修的比较多,现在没有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时电源适配器故障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大家多发发通病,大家以后修本本事半功倍了。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分享 还没有遇上过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以后遇到一定重点注意这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D600是很老的机器码?

网友:
这种机器现在修的很少了,还没遇到过

网友:
DELL 的D600是很老的机子了。

网友:
如果下次有另外一个机种同样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