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网吧一号A78XAA2C内存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3-04-22):
一块用户换下的映泰网吧一号A78主板,初步测量无内存供电,不跑码,细看内存电源管理芯片更换过,现板上的是RT9214,原型号不清楚,测7脚EN无电压,估计故障由此引起,拆掉控制EN开启的三极管,通电一路跑码正常,拆掉这个三极管当然待机时内存是有供电的,找了一块旧板也拆了一个控制EN脚的三极管换上,一切正常,待机测内存无供电了。这几天修了几块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控制三极管出问题的板,也许也是这板的通病,发上来供大家参考。因为
我整天从论坛获取资料,有空也做做贡献才行。

网友:
换了没电上家没跑EN?有这样的好事

网友:
这主板原来应该用的FP6312的管子吧,我没有记错的情况,我经常修到映泰的主板

网友:
不是修同行的,是用户送修的。有时开机有显示,有时开机无显示,现在完全开机无显示了才送过来修的。

网友:
这个好修,LZ应该修好多年了吧!

网友:
有些正常的映泰主板待机的时候内存供电就是出来的~!

网友:
多发这样贴。对菜鸟太有帮助了。。。。

网友:
修过一块无VCORE,也是一个三极控制EN,但是此三极管G脚断线了,所以直接导通了,导致拉导了EN脚不出核心供电

网友:
是不是这个三极管性能不良哦

网友:
那拆掉三级管稳定吗。

网友:
EN脚是什么作用呢?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