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用DiskGenius分区不能启动

楼主(2013-04-22):
请各位看看这是什么原因,用VMware workstation9.0软件建立虚拟机,装系统时用DiskGenius 分区后,则无论如何启动不了,不知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你把系统都格了是吧,当然不行了

网友:
你应该是在DOS界面分的区,然后重启的。1 :进入虚拟机BIOS把光驱设为第一启动,然后重启,就能进入到DOS界面,然后再装系统。2 :直接进入光盘所带的PE 系统,然后分区。再在PE下,用Ghost还原系统。

网友:
我用的是在电脑店买的GHOST版系统盘,用里面的DiskGenius分的区,分了以后,就不能启动了,就象死机一样不能动,根本就进入不了BIOS,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打开虚拟机后,点击菜单栏的  虚拟机-电源-启动到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