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3L不认硬盘的维修

楼主(2013-04-2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E43L的机子过来,不开机,拆开修亮机子后装好机子,开机亮机进BIOS里发现不到硬盘,以为硬盘有问题,拆硬盘用MHDD测试硬盘无问题,那问题还是在主板上,重新拆开主板测量硬盘接口,发现是有3.2V以及2.6V的电压,感觉不对,不应该有2.6V的电压出来的。打开图纸找到此接口如下图:

此接口应该有3.3V和5V的电压才正常,+3VHDD和+5VHDD则由L47和L28过来如下图:

拆除此两电感测量焊盘上2脚为0.5V而1脚上仍然是2.6V和3.2V。如此说明为前端的问题。
而+3V和+5V是由3VPCU和5Vpcu经由PQ22,PQ26转换而来的,如下图:

测量PQ22和PQ26的1256脚电压各为3.3V 和5V,3脚G级也有5V而4脚则分别为2.6V和3.2V,DS级短接后未被拉低,仍然正常,故这两管子性能不良引起的后级供电不足而不认硬盘,把这两个管子换掉后一切正常,此机不认硬盘修复。毕业后第一次发贴,不对之处请各位指正。

楼主咋不说说不开机是怎么修好的?
同意楼主: 5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 但是思路很清晰 !

网友:
这硬盘拔了就可测出电压多少,为什么要拆电感?应该翘脚。学习了!

网友:
后级供电不足而不认硬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41529-1-1.html学习啦

网友:
好,思路太对了,分析的好谨慎!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这个问题不麻烦。

网友:
看来修机子 修的就是思路,,,

网友A:
不拆怎么能确定是硬盘这端被拉低还是前级低呢,小黑电感一烙铁头过去就OK了还去翘脚?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能把那转换电压的图上来更直观。

网友:
嗯,不错楼主的思路真的很清晰,每一步的问题以及导致的原因分析的清清楚楚。硬盘供电不足引起的故障

网友:
不认硬盘先查硬盘,硬盘式好的就查主板,查主板第一步应该查供电!

网友:
看控制及电压当然不正常了

网友:
看到那电压首先怀疑管子

网友:
楼主以后把基本功打好,时间长了经验比理论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楼主好思路啊  。。不开机也写下啊  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啊

刚开始不开机修的是显卡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拆怎么能确定是硬盘这端被拉低还是前级低呢,小黑电感一烙铁头过去就OK了还去翘脚?

一般都用翘脚,取下来有时候不好

网友:
我也好想修啊。最近拿来的机子都一摸就好。实在是人品高到极点了。哎。。。

网友(点评):
咱能不吹吗

网友:
对啊,思路不错,修的很快啊,不错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思路清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