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苹果上网本 无背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22):
如图中的本  拿来问题是有图像无背光 确定是屏的LED灯珠没有亮  这个山寨苹果没有独立的升压模块  屏没有问题 换过试了的 屏线也测试过了 每根线都是通的!!现在确定是主板问题
但是由于没有主板图纸 所以没有办法查看接口的定义  特来发图请教!

补充内容 (2013-4-23 11:50):
EC:WPCE775LA0DG
CPU:E89459
单桥:CG82NM10

板号:C90 VER:A2

网友A:
兄弟你这样谁能帮你?要说说板的三围(EC   SB   CPU  )是什么牌的,XXXX号的......

网友:
背光在主板旁边的意个小板子上。我有遇到过

网友:
屏显插口用焊锡短接起来就行了,具体是第几脚不记得了,楼主自己测试哇,小心点 别碰到地线就行,

网友:
用焊锡把屏线插口短接起来,具体是哪2个脚是短接忘记了,楼主自己测试,先把地线找出来,不碰,5V一根根试看

网友:
若果是屏上的问题 加个升压板 看看可以不

网友:
有没有修led暗屏的高手说一下,这个暗屏不太会修。

网友:
看看到背光上有电压没

网友B:
山寨苹果应该有一个 跟蓝牙一样大小 有个线圈电感的 小板

网友C:
能不能改一个升压电脑上去哦,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
要说具体点,版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根本就没号   在左下方有个小板  那个就是升压板  你查查吧  毛病就出在这个板子上 我已经修好 好几个了 ...

哥诶 我说过了的 这个山寨苹果没有独立的升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山寨苹果应该有一个 跟蓝牙一样大小 有个线圈电感的 小板

哥诶 我说过了的 这个山寨苹果没有独立的升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改一个升压电脑上去哦,我想是可以的

我这样想过 不过他的灯管线是在屏的主板上的!不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样谁能帮你?要说说板的三围(EC   SB   CPU  )是什么牌的,XXXX号的......

多谢师兄关注
EC:WPCE775LA0DG
CPU:E89459
单桥:CG82NM10
板号:C90 VER:A2

网友:
少了一个班子哦

网友:
山寨的   应该是没有升压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