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总结一下EC的工作条件还有怎么测量这些工作条件。

楼主(2013-04-22):
我只知道供电、晶振怎么量,但时钟、复位不会,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希望有高手帮我总结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时钟是由晶振给的,复位都是由复位脚的

网友:
EC-RST一般复位有这名字

网友:
还有应该电源检测信号。

网友:
EC芯片首先必须具备3个条件,即供电,时钟,复位。另外还有RTC_VCC,以及休眠控制信号LID#和电源插入检测信号AC_IN.待机时主要的就是这些了,有的机器EC还有专门的EC_ROM,用于EC读取程序来配置GPIO引脚的。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有供电avcc,32.768khz,ec-rst.

网友:
学习了我也正在努力寻找

网友A:
主要有  VCC   VCCRTC   RTCRST  还有32.768晶振起震 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  VCC   VCCRTC   RTCRST  还有32.768晶振起震 ACIN

请问RTCRST是不是EC的复位,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ACIN是检查适配器的吗?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