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简单的解释下何为显卡”虚焊“?

楼主(2013-04-22):
是芯片下面的锡球氧化隔离焊盘了,还是芯片内部虚焊啊?为什么我们在判断是否为显卡虚焊的情况时用风枪只加入其核心位置啊!而不是核心外围的地方啊!这些怎么解释啊!

网友:
所谓虚焊就是显卡下面的珠子和显卡脱离了  你那风枪吹一下 珠子融了就和焊盘黏在一起了啊  一般显卡虚焊都是温度高导致的哦  亲

网友:
打错了 是显卡上面年的珠子和主板上的点脱离了

网友:
显卡虚焊不一定脱离焊盘,显卡接触点与主板接触点有断开的点,就叫虚焊。往往造成原因很多,板子过热,摔等

网友:
工作温度过高,散热不良。显卡芯片与PCB膨胀系数不同。

网友:
显卡芯片与PCB膨胀系数不同。

网友:
应该是显卡与主板之间的锡球链接虚焊,用风枪吹核心能亮因为热有传导性整个芯片下的锡球受热膨胀触点接触到就亮了

网友:
显卡门中的虚焊指的是显卡的晶体核心与显卡本身的基板焊接不良了,而G86-630和7200系列的多是显卡厂家当时的工艺缺陷所致,所以才有现在的所谓改良白胶升级版的。

网友(点评):
说的很对!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焊盘脱锡

网友A:
那又请问是不是现在所有打了白胶的显卡都是升级版显卡啊!???还有根据你们的手法显卡门中的虚焊跟一般的锡珠与PCB板的焊盘点脱落分离所说的虚焊是两码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又请问是不是现在所有打了白胶的显卡都是升级版显卡啊!???还有根据你们的手法显卡门中的虚焊跟一般 ...

好的商家现在卖的白胶一般都是改良升级版了,不代表所有。至于二种虚焊的情况,个人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商家现在卖的白胶一般都是改良升级版了,不代表所有。至于二种虚焊的情况,个人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

今天听人说黑胶挑机器,红胶不挑,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