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苦恼着,关于液晶显示器高压包的更换...

楼主(2013-04-23):
在液晶显示器经常高压板坏了,更换高压板嘛,有点贵,作为维修,而且有时候空间也不大,无法主进去一块高压板,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你们一般更换高压包的时候是怎么更换的?有什么要注意的不??

网友:
我是看看主板供电是多少伏,再选用什么样的高压板

网友:
订货,安装

网友:
高压包很少坏啊。就三星的比较多而已

网友:
这个3根线就行了,供电,地,开关。

网友:
价格报高点!换一样的电源板

网友:
人家是问怎么换哦

网友A:
我换高压包的时候 都是找一样的换 说实话  除了三星的    清华同方的  别的一般很少坏

网友:
我换高压包的时候 都是找一样的换 说实话  除了三星的
没钱了

网友:
楼主的话 是什么意思  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三星943的高压包易坏,其他的很少坏,另高压包上都有型号,对比就好了

网友:
高压条比高压包贵多少啊,以至于LZ嫌贵买不起高压条,????

网友:
平时遇到坏高压包的就拆了留着加高压条,下次再坏高压包的时候就可以换上去了,因为高压包都是一个一个坏起码我没看见过2个一起坏的

网友:
一般的就是三星的那种大高压线圈坏的多一点 其它的很少坏 也可以量的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A:
我换高压包的时候 都是找一样的换 说实话  除了三星的    清华同方的  别的一般很少坏

不幸给你言中了!我修的是个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最后查到确实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找外观一样的,两脚阻值相差不大的

网友:
换高压包?有必要?高压条吧

网友:
换高压包不是特别稳定  有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坏了  还是直接加升压板比较好

网友:
高压板修了也不稳定,返修几率很大 ,还是直接改高压板保险点,遇到 放不进去的情况,就直接换整板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一下。。

网友:
是改高压条吗?放不下就把电源板高压部分剪刀剪掉

网友:
如果手头有多余的高压包可换,也应找参数一致的更换。高压板整套更换更加省时省力,费用不比只换高压包贵多少,而且成功率高。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换高压条实在啊,高压包和高压条相比,加了运费就相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