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1寸显示器 M2032闪屏

楼主(2013-04-23):
    电脑开机进桌面大约3分钟左右,显示器屏幕提示    超出频率限制   的悬浮框在飘动。在过3分钟左右屏幕就开始一闪一闪,就这样一直闪个不停!求解!

已解决,为程序损坏!

长城M2032 MCU.rar

网友:
分辨率是否偏高?  注意设置问题

网友:
你分辨率调太高了吗。还是BIOS坏掉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程序坏了。

网友:
刷程序试试  我以前遇到过 刷了过段时间又不行了   还是换板吧

网友:
那就确定是程序坏掉了。刷一个就好了。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