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3-04-23):
联想E420 上电待机0.02 按开关没反应 量待机电压 3.3v  5v  有  公有 开关上3.3  RSMRST 有EC 供电也OK晶振OK   按开关 到南桥有跳 到论坛搜索说 短接EC 电容 也没反应

网友:
待机芯片不发烫。。。。。。。。。。。。。。。

网友:
哦哦

花晨月夕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直接换电源小板吧

网友B:
待机条件都正常 刷下EC BIOS看看

网友:
看下南桥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啊

网友:
待机电压是BD95280的线性电压  安开关后有3V5VEN信号到BD95280开启3V5V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D95280这个芯片坏了  这款机器D95280芯片坏的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源小板吧

啊来的小板啊

网友C:
BD95280坏了换一个吧,不行网上很多都是坏的啊。

网友:
热一热BIOS旁边就可以开的了,我遇到过
换了3V5V芯片还是那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补充一句,这机子待机是没有3V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条件都正常 刷下EC BIOS看看

bios 刷了 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D95280坏了换一个吧,不行网上很多都是坏的啊。

发个试试 贵啊这个

网友:
待机芯片问题

网友:
看到这个机器头大,芯片买了很多,
没有用。

网友:
论坛上有改的方法。。买这个芯片最后买贵的,多买几个。不然坑死你

网友:
南桥晶振旁边的小电容有腐蚀的吗  可能是漏电了哦!

网友:
按开机键没有3 5V那就是待机芯片坏了

网友:
我觉得最好改电路,换芯片时间长了怕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试试 贵啊这个

上回网上买了两个也是不能用。这款待机不好修

网友:
不触发换个待机芯片试试  貌似通病

网友:
发5芯片个有3个坏的  坑  啊

网友:
换个待机芯片看看,这个应该就是待机芯片有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不好意思,当成y470了,应该d92580系统供电芯片,不过现在市场上假货很多,上次换了一个用了两天又坏了,又买了一个换完就好了,改良的应该在60左右,便宜的估计都是假的。我的现象是1.按开关无反应  待机0.02 待机下有3.3v 跟5v  (正常情况下待机下是没有3.3v跟5v的,只会在插电源的时候跳变一下 2.换系统供电芯片d95280  待机下无3.3v 5v  开机正常

网友:
不好意思当成,y450了,应该是d95280的问题,我的现象是1.按开关无反应  待机0.02 待机下有3.3v 跟5v (正常的会待机下是没有的) 2.换系统供电芯片d95280  待机下无3.3v 5v  开机正常
现在市场上这个芯片假货很多,我刚开始换了一个用了两天有坏了,我又在别家买了一个换完好了,应该60左右一个,便宜的都可能是假的

网友:
南桥晶振有没查?EC到南桥有没有跳变?感觉应该是南桥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
建议楼主买个3,5v小板 或者从废弃板子上剪个35V电路 把原电路改过来 10跳线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