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40上网本闪红灯8下 不开机 已解决!

楼主(2013-04-23):
收了一台HP 2140上网本  插电开机,电源口闪8下红灯掉电,拆出主机下了BIOS电池再插电自动开机,电源口灯8下红外掉电重启再闪8下红灯再重启,电源0.16A。电流太低了,正常应该0.45A左右跳动,查电压除了CPU供电没出来外都正常,查CPU供电模块工作条件也基本正常,只是没有开启信号。

从简到难,先刷了BIOS还是一样。

上网本CPU虚的多,先加焊了CPU发现无效,CPU供电没开启边上的945GM北桥可能虚焊性也大,于是取下重植做回还是一样。

想想以前修的上网本,南桥问题也会引起CPU无供电,于是加焊南桥OK了,还不放心,取下南桥重植后再试机OK

附上机子图纸和BIOS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是的上网本CPU也容易虚焊的  呵呵  楼主修这个上网本真花开了很多时间 卖的时候卖高一点 呵呵

网友:
"于是加焊南桥OK了,还不放心,取下南桥重植后再试机OK"充分证明了楼主对客户的认真负责,值得学习。

网友:
学习了多谢搂主 分享

网友:
我也感觉。要是我就不会在值球了。。。谁能说说第一次加焊比植球差多少呢。。。

网友:
第一次加焊,我感觉跟直球应该不会差很远的

网友:
恩  我一般只加焊就好不去重植的

网友:
一般都是CPU的问题   这个竟然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