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笔记本掉电 求助

楼主(2013-04-23):
开机后电流到1.1左右 就掉到0.5,然后就电流一直在这个范围,我把内存拆了又插上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查各路供电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电脑,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你测量的电流???如果是电流,那么就是正常的,因为开机都会有一瞬间大点电流的,如果是电压,那么查找你检查的那条线路的所有元器件的好坏,如果走向芯片,查阅相关引脚的功能判断好坏即可。重点查3,3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