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维修笔记 求围观!

楼主(2013-04-23):
Expansion rom not initialized -PCI onmotherboard bus:00 device:00 function:00T60报这个错是因为Atmel 25010an中的信息错误,只要重写信息就行。(安全芯片和BIOS一起更换OK)

联想Y450 进水加电0.23A掉电。处理完进水部份后,加电1.15A,代码跑88(前面没有跑马),刷BIOS后还是跑88,换个CPU后跑4A,后刷完原BIOS程序,OK亮机,再换回原机的CPUOK。进系统后关机变重启把PCIE_WAKE#强制拉高为3.3VOK。(为啥去查这个信号是群里的朋友告诉的)维修结束。

M5010 加电不亮 报七短 加焊北桥后OK

THINK E50 故障:进水,无待机。
维修过程:待机芯片位置进水,清理完后,第一次插上电源能上电0.3A然后掉电,测量LDO5VREF无,就此判断待机芯片损坏,更换后OK

V460 超级保镖  BIOSOK。 这个BIOS程序要是不匹配会导致关机关不彻底。电压停在0.95A左右。风扇狂转。

1.81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BIOS+EC

网友A:
楼主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啊,bios也是原来的,cpu也是原来的。结果搞了就亮了。。。。汗。难道进水的莫了两下就好了的啊 。。。也就是说问题是最后的没法关机咯。

网友:
不知道你遇没遇到过,把BIOS程序读出来,再写回去就好啦。

网友:
遇到过刷回去就好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楼主第二个修的好神奇

网友:
你设的权限太高了,能不能发我一份联想v460BIOS,我在这里谢谢你了,1073037562@qq.com

网友:
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那个M5010是DELL的 DELL报七短不是显卡么

网友B(2013-06-05):
PCIE_WAKE#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_WAKE#这个信号是干什么的?

网卡唤醒信号!具体不是很懂。

网友C:
THINK 的E50  E40  E420等的待机芯片都非常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 的E50  E40  E420等的待机芯片都非常爱坏

看来你经验比较丰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啊,bios也是原来的,cpu也是原来的。结果搞了就亮了。。。。汗。难道进水的 ...

读出来再写回去就好了那可能BIOS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