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3-04-23):
盈通AM2主板,开机进桌面后2分钟自动关机,排除了散热问题,电压时钟复位都正常,裸板不装CPU,内存的情况下只要擦上4品接口,一段时间后,关机,拔下小四口插头,不掉电,全板没有特别发热的地方,请问老师们,此故障该如何解决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单芯片.建议烤桥....

网友:
单桥的芯片

网友:
量供电看有异常吗 不行就上BGA了 修过华硕的上电就保护烤桥就好

网友:
哥们 我建议你首先用字据让主板复位看看 掉不掉电 如果不掉就看看各主要供电有没有 偏高现象 如果再没有 就看看是不是CPU上大了 还有如果掉电的时候看下IO的  SUSB的引脚有没有跳变

网友:
查看那里有没有 增大  不行就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