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pad x201i 不开机

楼主(2013-04-23):
     2013.04.22同行拿来的机器,说是开不了机,上外接电源,待机0.032A瞬间掉到0.00A,心想可能又是通病,拆出裸板,测到R415已经开路,直接短路应该就OK了,谁知道冒出了一股白烟,这下麻烦大了,弄开上面的贴纸,看到CE BD41760KVT37脚和接点已经烧断,还好手上有TB62514FG,直接换上,C373,C374,C634都有腐蚀的痕迹,干脆都换了,再开机还是保护,难道D74,D76也有问题,一测果真如此,也换上后,开机亮了,装上机器试机,都没什么问题,可装上电池后,发现问题了,有时一开机电流就上到5A多,几秒后又恢复正常,机器也没出烟,也能正常使用,就是不能充电,没办法只好又拆机,测到Q455678脚为20V 左右,123脚为18V多,没接上电池都有这么高的电压,这明显不正常,正常的充电电压在12V左右,换掉Q45 S406后,可以正常充电,试了一个早上,此机修复!本来想上传份BIOS的,可惜权限不够!抱歉!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机型。也是0.04-0.00 开不了机。这个机是有通病吗?R415容易坏?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这个电阻,也没有点位图。有看到R416 R417 是不是在那附近?

网友:
R415容易坏 在哪呀,我怎么找不到呀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晰,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