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式打印机需要重启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3-04-23):
爱普生的690K打印机,打着打着就打不了。需要把打印机重启下才能打印。过一会又不行了。又要重启打印机。这是什么原因 ??

网友:
重安驱,换条数据线,还是不行,再换电脑试

网友:
应该是打印机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你先个打印头字车给他上一层油润滑 在看他的转动齿轮组是否运转正常

网友:
这种现像一般是打印头过热或是连接排线接触不好,再有一个就是打印头的驱动IC(功放)过热或虚焊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