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L打印机打印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3-04-23):
本人在淘宝上买了款HP6L在待机的时候。打印没有反应3个灯都不亮。必须重新插拔电源才能打印。

网友:
好好看下说明书

网友:
后面有个 洞看看 可以打自检不可以打自检在插数据线连接电脑 发现硬件就说明机器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