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痛的-华硕代工方正IPM31主板cpu无复位

楼主(2013-04-23):
华硕代工的方正IPM31主板。供电ok,时钟ok,
PCI复位1.7V、PCI-E复位3.17V、83627-30PIN复位3.35、IDE复位4.99V。
CPU复位装不装CPU都是0.22V。
CPU复位没有找到上拉电阻,板子上的的线路是直通北桥的。
按压桥、775座故障依旧。

网友:
高手你快来看看啊!

网友:
PCI的A15脚复位电压至少3.3v以上,你这板子总复位不正常吧

网友:
是南桥发给北桥 北桥给cpu吧

网友:
继续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个主板南桥应该GB的  应该是南桥空焊 和坏导致,修了告诉我

网友:
加焊桥试下

网友:
查北桥的工作条件,北桥的pwrok,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