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BGA芯片植有铅锡球后用什么温度曲线?

楼主(2013-04-23):
无铅BGA芯片取下来后,植了有铅的球,不知道用有铅的温度曲线还是用无铅的温度曲线?用无铅曲线加热的会不会爆珠?

网友:
当然是用有铅了! 这还用问

网友:
是要用有铅的温度了,不过在上有铅球之前要把芯片和主板上的无铅的点加BGA焊油拖掉,要露出铜点,不然的话会导致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出现虚焊问题,使用时间变短~
说简单一点就是,有铅不能和无铅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