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系统重装后不能打开隐藏文件了!

楼主(2013-04-23):
大神们,有个问题问下:系统重装后不能打开隐藏文件!进PE没用,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设置权限什么的也不用说了,全部最高都没用!

网友:
没有哪位大哥会这个么?

网友:
如果是XP系统的话,在我的电脑里点工具,然后文件夹选项,然后点查看,里头有个隐藏文件和文件夹,在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前点上 确定,退出 OK?

网友:
是打不开……
  不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不应该的   你可以重新装一遍

已装N遍!一点作用都没用

网友B:
PE 默认就是开启显示隐藏文件的   有可能是  中毒了   重装系统 然后不双击打开硬盘  试试看             只针对中毒后双击某盘打开的机器

网友:
软件隐藏的吗

网友C:
不会是采用的软件隐藏功能吧?再安装那个软件试试看呢。

网友D:
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右键属性,先进行一次隐藏,再再次取消隐藏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E 默认就是开启显示隐藏文件的   有可能是  中毒了   重装系统 然后不双击打开硬盘  试试看             只 ...

视频文件,在PE里面打不开!

网友:
不是,系统自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右键属性,先进行一次隐藏,再再次取消隐藏就出来了~

没用,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采用的软件隐藏功能吧?再安装那个软件试试看呢。

系统自带的隐藏

网友D:
找相关的隐藏软件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相关的隐藏软件试试看~

我用的是系统自带的那种最普通的隐藏!
   而且不是文件看不到,是不能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