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后LOGO不消失

楼主(2013-04-23):
掉电了屏幕上的LOGO还要延时10秒左右才慢点消失。。什么情况
一DELL的老机器 有独立显卡板的 外接正常 不接屏幕不掉电 掉电后可以再开。 显卡板是红胶的。用镊子戳了几个脚加焊过。。。。刚又拿另外个屏试了效果一样。。难道是芯片坏了?还是重做哈看? DELLPP20L的机器。ATI216的卡

网友:
这种机器没有维修价值了,花一大把的时间维修又还收不起价,不过我也遇到过很多老机器断电后屏的LOGO还会显示几秒钟的,你这种情况应该是屏线或者屏线接口3.3V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