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ND给BGA封黑胶的都是耍流氓!!同意的顶

楼主(2013-04-23):
质量又差,还奇葩的整些黑胶封上,典型的耍流氓!!
NND的了,今天撬掉三个脚,,还好是空脚。。。

补充内容 (2013-5-8 19:34):
严重不同意反对我提议的。。。封黑胶就是一个厂家对自己产品完全没有信心的表现。我怎么不见DELL封黑胶?我怎么不见惠普封黑胶???台式机有封??军工产品有封??封黑胶除了能卖点融胶水,还有什么用??耍流氓。

我反对!工厂为提高良率的工艺而已。

网友:
上次哥哥做联想Y510的显卡,掉了三十多个点.....哈哈,不过补了十四个线最后弄好了

网友A:
BGA的焊盘掉了,怎么补点啊。我看看都发愁,引线出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GA的焊盘掉了,怎么补点啊。我看看都发愁,引线出来吗

找显卡的点位图啊,把有用的点都用线飞上去,然后点上绿油,没用的点就不用管它,然后用紫外灯烤干,然后上显卡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显卡的点位图啊,把有用的点都用线飞上去,然后点上绿油,没用的点就不用管它,然后用紫外灯烤干,然后上显卡 ...

那飞线都得走BGA的焊盘的下面引出来线了吗。对吧。也是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显卡的点位图啊,把有用的点都用线飞上去,然后点上绿油,没用的点就不用管它,然后用紫外灯烤干,然后上显卡 ...

还要绿油啊  好高端  嘿嘿

网友:
温度到了锡球熔点  怎么取貌似也不会掉点赛  用测温线

网友:
厂家用黑胶,也是为了提高产品的质量特别是稳定性。从修理的人来讲,不用黑胶好弄,但对厂家来讲,用黑胶至少可以固定好芯片,使之不容易脱焊。所以不好反对厂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飞线都得走BGA的焊盘的下面引出来线了吗。对吧。也是愁了。

我补过10多个BGA丢点的主板,焊上后用了7个月就不行了,后来焊下芯片的时候,丢的点更多了,就不弄了,不知道是我的技术不好,还是补点的BGA容易出问题。

网友:
我最怕就是IBM的  T61 R61拆显卡,有时候不小心就掉点,这还不是严重的,严重的是有时候北桥南桥也爆珠了这种基本搞不好了。

网友:
技术高啊 掉点那么多还能搞好

网友:
这种东东上了也行,不然都能拆了,生意怎么做。。。。。。。

网友:
黑胶真是很烦人,现在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网友:
厂家为了减少返修,可害苦了咱们!

网友:
不以提高质量为目的的上黑胶。都是耍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