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4-23):
      接到一台了LED的液晶电压一切正常电源板5V 19V也都有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不知道从哪下手了!!!1

网友A:
新手,肯定的新手,不懂液晶原理,不是电压正常就可以有动静的,多看下液晶资料,多动下手就好了,你还要去测下有没有开关信号,这个是液晶有动静的最主要的

网友:
显示器是什么故障呢? 开不开机。 显示器灯 是什么颜色。 说出 现象 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B:
能开机也能关机就是没什么显示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肯定的新手,不懂液晶原理,不是电压正常就可以有动静的,多看下液晶资料,多动下手就好了,你 ...

没错呀本人就是个新手不懂才出来问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也能关机就是没什么显示就是了

  LED 升压板 有没有问题呢?    LED 灯条 的供电 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
液晶按开关有反映? 有就用外接LED升压板加开机看有无显示 无信号  有则是LED升压或LED灯管坏 无显示则是驱动板坏  (用外接LED升压会白屏  请先测量屏供电保险好坏  保险好为驱动板坏

网友:
仔细看看背光正常吗,

网友:
上图一起讨论,所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