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显示器HF173WD 无信号秒杀

楼主(2013-04-23):
一台神舟17的显示器是LED的  型号是:HF173WD现像是不接信号线时按开关键显示无信号   一会灭了   一开还是一样  只要插上信号线就黑屏了   屏是镜面高亮屏 看不到暗影    测并屏供电  3.3V     LED背光供是  19V  到屏上有一个AUO的片子型号好像是L1101-1N  好像是控制背光的  19V经过一个电感分成两路了   一路到  AUO片子的   另一路经过一个二级管电压升到26V了(这个是压是背光亮时测的   接上信号线后19V了,)经过两个电容一个0偶是阻到背光排线   背光排线有 14脚    前三个供(1、2、3)(4、5、6)空脚   其他的到那个AUO片子上   背光亮时其他脚上没有电压   不亮有2V的是压   接上信号线 背光供电19V  其他2V电压   电源指示灯变蓝色 接到信号   黑屏   接上信号线  MCU温度有点高      后来我刷了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显示器没有修过,也有bios呀!

网友:
这个问题常见MCU之一

网友:
BIOS 最小是多少KB 或者M  谢谢

网友:
说了半天  豆搞出来了个 bios问题    还以为你多专也呢

网友(2013-06-20):
可以把MCU发上来吗?

网友:
程序坏了,写程序或者改驱动板!

网友:
楼主能发个程序上来吗、

网友:
楼主的BIOS在哪里弄的?显示器的BIOS不好找哦,能上传吗?

网友(2013-07-30):
去哪找BIOS吖,一樣問題吖!!!

网友:
我也来等高手回答!

网友(2013-09-11):
正好有一台。需要MCU资料。请楼主奉献出来。

网友:
已解决了。我就把24C16。清空就OK了。

网友(2014-02-17):
果真如此,  不妨直接试试

网友(2016-08-23):
能不能把MCU传上来

网友:
能给传个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