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屁股那位大哥会修啊???????

楼主(2013-04-23):
通电不显示

网友(点评):
下次发这种毫无意义的帖,直接删除!

网友:
太笼统了,你说的通电,不显示是什么意思,是电源指示灯亮么

网友:
一般这种故障比较好弄,显示不正常的不好弄,不显示基本就是供电问题,电源,高压,视放电路,这个比电视机好弄

网友:
如果是扫描电路只能是航扫描,因为行扫描产生高压,没有高压是不会有光的,场扫描故障不会出现黑屏不显示,会有光

网友:
我一般都叫它“大脑袋”显示器,,,

网友:
首先得看高压包有没有起高压。如果没有修二次升压或降压电路。如果高压已有,请查灯丝有没有电压或亮。如果正常,请检查G1   G2电压是否正常,太久没有修了,基本上快忘记完了。希望能帮得上你

网友:
晕倒  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   然后把电路板上的零件加焊一下     这种老显示器通病就是虚焊的多

网友:
先查查行供电   升压电路    行输出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不利于判断

网友:
说说容易啊,你有电子电路基础吗

网友:
首先查下电源部分,电源指示灯亮没亮,电源正常,再查行部分,一般都是行部分和电源部分问题多

网友:
查电源、行部分.

网友:
直接说不修!摸都懒的摸!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供电有问题,这种显示器好修的就修,复杂了就直接报废~!~~

网友:
CRT的好的都当废品卖了 放在店里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