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4-23):
收到一个19的液晶彩显,开机时能亮一下,一两秒后黑屏,与保护不同,要是高压部分,开机后就保护,指示灯会变化,此机指示灯一直处在开机状态,要是手动关一下屏,再开,又能看到画面一两秒。请帮助分析。
补充内容 (2013-4-27 18:11):
已经修好,是两个高压变压器挂了。
黑屏

网友:
先用高压条点一下你的灯管试试!
再说了,高压部分保护就是这种现象的,不知道楼主从哪得到的理论。

网友:
我昨天也修了一个aoc 的,现象一样的,灯管问题,建议你换两个新的灯管测试下呢,如果灯管不灭了,就直接换灯管吧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我换灯管OK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灯管或者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升压板,排除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很明显 高压或灯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的首先考虑高压或者灯管吧。

网友:
这东西只有拆下来测试就出结果了 猜测有毛用啊 不是高压就是灯管

网友:
灯管高压,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