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100开机不显

楼主(2013-04-23):
待机0.06,开机从0.8回落到0.7。关机得按开机键5秒以上才能关机,开机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求师傅们帮忙。谢谢。
不显示

网友:
正式维客师傅你好,谢谢帮助。等我有了时间再拆开,试试看后再回复。

网友:
显卡 或 北桥 先用风枪吹下显卡如果亮了就是显卡!不亮可能就是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