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3不亮

楼主(2013-04-23):
     开机电流到0.8就掉电。同行修没修好给我送来了。动过北桥。我怀疑是大电容的问题。求助

网友:
先换了大电容不行再说

网友:
电容不行BIOS再不行SB最后GRA

网友:
拆机看有没有大电容有的话线换在说吧!

网友(2014-06-28):
用电池亮不亮?用电池亮就换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