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通病~ 开机瞬间掉电~~~~以及常见的一些问题~(超详细~)

楼主(2013-04-23):
刚才打出来了全部又被删掉了,  重新打了下  所以简明了些~~~  二次手打  痛苦中~~~

常见的   几个问题~

一、表现 开机电流0.2 0.3 左右,  然后瞬间掉电。。

这个一般是  小板上的 1。8 V 没出来, 缺电压保护 导致的,这个情况一般有下面几种
1。黄色的337 电容老化,引起保护( 最直接的测量方法就是,用表开机瞬间又电压波动,测下管控制级 有5V,一般99%都是这个电容老化,更换一个 330黑色的 电容就可以了)
2.接口虚焊(这个会有不多,焊的时候  光驱接口要用东西包起来,不然容易烫到)

二' 显卡, 花屏 我就不说了,   有一种是是外接有显,内接无显,那个可以先试下涮BIOS,《BIOS 根据显卡不同有4种,如果不行再更换显卡,最好好全新的》

三。 没有CPU电压,(先排查所有电压是不是多出来了,包括各种转换的电压。)  主要先查下,其他的电压正常不正常,我之前遇到1个,所以电压多正常 包括 1.8 1.05  这样电压,后来查到是  显存有个电容,短路了  (1.8转的什么电压 没有)

刚才没编辑的好,还被扣分了,我好冤枉哇。·。···

如果对各位有用 帮我加点分

网友:
楼主有小板的图吗 ?

网友:
属于缺少电压掉电了,如果是复位后掉电的就不好修了。

网友(2013-06-06):
楼主你有QQ吗,有个问题要请教你,看到加我QQ1120692752

网友:
上个月修了一台Y450 摔坏了 显卡下面掉点了 补好后开机电流都非常好,就是不亮。后来放弃换板了

网友:
小板1.8不正常的遇到过  bios坏也遇到过

网友:
上次碰见小板上的管子不正常时而正常时而掉电的。。。不稳定的最难搞,如果是个持续状态的都好搞。。。

网友A:
接口虚焊,楼主说的是什么接口?

网友:
比较全面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口虚焊,楼主说的是什么接口?

电源小板上的接口哈

网友(2014-05-27):
这几个问题都没有修道过哦、记着了以后有用、

网友:
学习了,我们都是新手,新手需要多多加油努力哟。

网友:
没遇难到这个通病

网友:
y450就是那个小板上的电压爱坏的

网友:
电容坏的遇到过,  这个修的少,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有几个通病经常修到  楼主说的有些都还没修到过   但也学习了

网友:
y450 插硬盘就 挡logo,可以进pe,插dvd不挡,换过南桥,刷过bios,中间电容也换了,把dvd的四根信号接到硬盘上还是挡,硬盘也肯定换了,请教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我们都是新手,新手需要多多加油努力哟。
反对楼主:
5.0
联邦IT
反对楼主:

网友:
路过学习中
反对楼主:
5.0
联邦IT
反对楼主: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台Y450 开机电流跑1.7掉电重启 但是拆下裸版能点亮正常 测试各种外设全部正常 客户将硬盘带走了 不知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分析的很好

网友:
这破版的花屏修到我真想揍人啊,修道亏本倒贴钱

网友:
一般碰到的都是小板上面出问题的比较多,显卡坏的也碰到过几个。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希望有机会遇到吧

网友:
楼主 好人 谢谢分享 新手有帮助了

网友:
谢楼主分享图纸、点位、经验!!另外,把小板图纸也整出来呗!!!

网友:
抱歉,您不能对发表于 360 小时前的帖子进行评分 加不了了·· 这类的通病帖子我看到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2014-06-29):
鞋鞋 瞬间掉电不是很好测试

网友:
够详细,,,,够细心,,

网友(2014-10-08):
集显的偶尔掉电。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刚好修到,可以下载研究一下了

网友:
手打的资料,一定要保存好,不然的话,后果很严重呀

网友(2015-11-09):
这个机器 除了 通病 就不好修了!!!

网友:
一般风枪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学了几招

网友:
来自: 上海
我手上的板也是。不插独立小板开机0。5瞬间掉。插独立小板1.4瞬掉。我的应该不是小板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手上的板也是。不插独立小板开机0。5瞬间掉。插独立小板1.4瞬掉。我的应该不是小板问题导致的。。。。。

网友:
现在接到一台Y450电流上到1.02A,还没读取内存。显卡电源小板换过,BIOS刷过、CPU换过,还在继续检测,一般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小板爱坏

网友:
还有在系统下运行3D掉电的故障,很多是大板上的显卡供电330电容问题

网友:
复位前修电压 没错

网友:
接口问题但是没遇见过 掉电 进系统掉电, 遇见的多, 都是小板问题或者CPU后面三个330电容有问题

网友:
没有到点上,这个机器的问题确实是小板问题很多,但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这个论坛上早有了

网友:
这个已经是老通病了吧

网友(2015-12-13):
很好的维修经验,分享下

网友:
讲的有点乱啊,小白看的不是太理解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下载分美俄啊